小贴片电容颜色越深 容量越大还是小 外形相同情况下

楼主(2017-02-14):
来自: 河南商丘
小贴片电容颜色越深 容量越大还是小 外形相同情况下

网友:
来自: 河南商丘
求解答 大神出来一下

网友:
等大神回复 我们是学习的

网友:
跟颜色有关系吗

网友:
跟颜色没关系吧! 用电容表测一下,高温会让 贴片电容颜色变深到是真的

网友:
越深越大 越小越浅

网友:
不能单纯用颜色去判断嘛

网友:
两者没有关系,。、、

网友:
一般都拆大小差不多的

网友(2017-08-16):
这个有关系吗?

网友:
好像不是这么定义的吧,期待高手回答啊、、、、、、、、、、、、、、、、、

网友:
以前在厂里上班,感觉容值越小偏向蓝色,大的偏向黄色。但贴片电容材质很多X7R,Y5P,Z5U,颜色还是与材质有关。

网友:
我们作维修的,除了特别的电容必要的,,就得用一样的代换///不重要的,,要么取掉,,哪用想这么多

网友:
这个还真没注意过 来个大神科普下

网友:
这个一般没这么高要求吧,体积大小差不多就可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