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0-70开机掉电

楼主(2017-02-14):
联想Y50-70开机掉电,电流2.3然后掉电,应该是有短路了,一看是CPU供电烧了,不知道CPU有没有烧掉

网友:
先修供电呀

网友:
先去掉烧的原件测试下U是否短路等

网友:
有可能cpu也挂了

网友:
80%U挂,这个机器很差

网友:
供电修好后测下U

网友:
到底有没短路  只有将供电修好才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