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快速秒杀L-IG41

楼主(2017-02-14):
旨在给小白走出误区,教小白快速入门,我一路自学过来也是深感无师傅指导的痛苦啊

故障:不开机

主板图

遇到不触发、不开机先不急,先放个CMOS电池的电,放完后,可以触发了,当时以为简漏了,可没到1秒,立即掉电,再次尝试开机,又不触发了,继续放电CMOS,一触发就掉电,这时老司机应该能知道故障出在什么地方了,没错!就是短路,12V的cpu供电短路,CMOS开启保护模式(不触发)。重新清掉CMOS,
不插cpu供电,主板可以正常上电了

上面就是无cpu供电,触发后的现象,没有cpu供电导致没有复位是正常的

然后开始找CPU供电处的MOS管,量12V的上MOS管D级阻值和G极阻值(小白要记得拿掉cpu量,我个人喜欢用二极管档,主要因为欧姆档的速度没二极管档快,用红黑笔头量都无所谓,3V的电压不会破坏台板的,都是看个人爱好),量下来都是正常的。

量上管的G极,正常的。

开始量下管的D极(下管D极连接到CPU供电)和G极,看图可知这里是1个上管+2个下管+1个电感+2个固态电容,通过NCP5392管理5359A进行驱动的,测量发现D极正常。(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下管的D极连到CPU,这边为了滤波会有大容量固态电容,测量的时候要多等一会,等数值稳定的时候才是正确数据,否则你会误认为是短路)

好,发现问题,这里有一只管子的G极不正常。这边还有你以后会遇到的误区,就是当你用欧姆档量阻值为000的时候,一般都不会是短路,而是你量的地方有电,当时你的红或黑表笔正好是顺着电流的方向,所以遇到这种情况你要看看是不是所有电都断掉了,CMOS电池是不是取下了,ATX电源插头是不是拔掉了(有些电源会有很长时间的保留电),而二极管档位出现000的压降是正常的,一般阻值低于几十欧姆了就会是000了。量下管G极的时候不光要量G极对地阻值,还要量G极与D极之间的阻值,我这里不是G极对地短路,而是G、D之间短路,就是G、D极相互击穿

然后更换该下管,并且一并换掉5359A,为了保证不返修,要换掉,因为也有可能是5359A的PWM出问题导致下管坏,不然你光换下管说不定用不久还会坏,所以要解决根源问题,这边具体是不是5359A有问题呢,就不用考虑那么多,有料板就直接一起换了就行,如果实在暂时没有5359A,也可以不换,不过修好后要多测试,稳定了之后才能给客户,维修需要价值,你修好用一两天坏还等于是没有价值,所以我们要做有价值的事情,要向客户证明,修过的东西也不是那么容易坏的,维修行业是有存在价值的。如果以后客户都普遍认为修的东西肯定用不了几天,直接买新的,那以后维修行业可能真的会慢慢消失了,所以,维护维修行业,还是要靠我们每个人,把口碑做好,把细节做好!
这是换下来的东西,这边我要说一下,像这种大MOS管比较难吹,建议先用烙铁上锡烫一烫,这样就容易吹下来了,不然盯着吹会把板子吹变形。

因为进了CMOS参数设置,还没到引导步骤,所以不是00或者FF,这里可以看到这个板子对应的机器型号是 QiTianM7150,客户直接拿的光板子过来修的,新手仔细看看,注意一些细节,能学到好多东西的,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A:
不算小白啊   技术不错啊  讲的也很到位啊

网友B:
刚学那会,这问题修不了,换了用半天又烧了,再换再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算小白啊   技术不错啊  讲的也很到位啊

才修3个多月,应该还算是小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学那会,这问题修不了,换了用半天又烧了,再换再烧。

就和修家电,换保险,总是烧一个道理,要找到根源的问题解决掉呢

网友:
CMOS还会保护模式  学习了

网友:
恩。维修的过程我不在意,很平常的12V短路,但是其中的一句话说的很好,必须要赞,维修要有价值,让客户觉得修过的东西能用时间长,这样客户才会找我们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才修3个多月,应该还算是小白

3个多月  水平已经这么好了?我是服了

网友:
你学的挺快的

网友C:
我会经常发维修帖的,而且尽量写得细一些,把我的经验分享给还没入门的一大群小白,自学太痛苦了,遇到问题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想办法去解决,还要胆大心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会经常发维修帖的,而且尽量写得细一些,把我的经验分享给还没入门的一大群小白,自学太痛苦了,遇到问 ...

你是个很认真的 而且乐于助人 的人

网友:
维修不易加分鼓励

网友:
楼主说的非常有道理  感觉很多人都不喜欢主板维修  我挺喜欢

网友D:
这还叫小白 是不是谦虚过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还叫小白 是不是谦虚过头了

三个多月经验找工作,都没有老板愿意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