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N4010维修通病

楼主(2017-02-14):
戴尔 N4010 8声报警 是检查不到显示 显卡的问题 但是显卡没有坏 加焊是没有用的 必须拆下来重新植球 然后在焊接 完美解决。
显卡
通病

网友:
这种问题都是芯片问题,重植和加焊都是临时解决问题

网友:
屏不装好像也是8声

网友:
我没有修过不知道怎么修 看看

网友:
戴尔 自己 很多都是 这样的问题

网友:
戴尔 很多都是 这样的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烤下桥或者重新直球的 又美什么好发帖的。

网友:
换芯片最好!

网友:
这种活 就是 捡钱的 哈哈

网友:
更换BGA,应该就好点。无铅的的,还是用不长。

网友:
加焊显卡嘛 简单啦

网友:
BIOS有问题也会8声报警的。

网友:
加焊没用 也不对绝对 ……

网友:
为什么老有人质疑加焊没有用必须重置的呢?能说说加焊跟重置原理上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
这通病都知道了

网友:
估计是焊盘氧化了

网友:
一般无铅推下也是可以的

网友:
前几天弄了一台 重置球以后还是8声报警 估计显卡坏了 客户不肯换

网友:
重置也不行,我也有返修的情况。

网友:
有图有真像才好。

网友:
最保险的还是换显卡

网友:
值球有用 那加焊应该也可以

网友:
这种不一定 有些加焊也有用 有些没用 这只是重植管的久一点

网友:
关键修好后散热要处理到位,不然很容易返修

网友:
我加焊直接亮, 但用不久

网友:
还是换芯片 稳定点。 加焊管不长 这个机器 散热 也不好

网友:
加焊只是临时的

网友:
最好是换了

网友:
遇到两天 都是拆下了重新掷球好的 加焊没有用 掷球开机了以后 给BGA里面打胶 不会返修

网友:
这个问题最常见的是屏线松了吧?

网友:
植球肯定稳定些,没有条件就加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