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现场等,替同事小米4手机换屏幕,多出这小配件应装在哪里?

楼主(2017-02-14):
如题,这小配件不知装哪里?不装可以吗?

网友:
第一次换小米4的屏幕总成,本人专业是电脑维修。

网友A:
这个估计不好找,这应该还能用,塞进去就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估计不好找,这应该还能用,塞进去就好

这小配件还在,就是不知装在小米4机子哪个部位?

网友C:
明显是接口上面的,不装肯定不行,这个还可以用的,装进去就行了,你看看什么接口有这么长,就是那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明显是接口上面的,不装肯定不行,这个还可以用的,装进去就行了,你看看什么接口有这么长,就是那个了

找不到可装的地方

网友:
不是你捡的吧

网友:
少一个 没有关系的

网友:
排 线接如果不少东西, 可以不装的哈

网友:
这是排线卡扣,如果不装,某个排线会接触不良。

网友:
你确定这个是手机的?  不是笔记本主板上的??
手机哪有这么大的排线压条啊

网友:
以前没拆过小米4手机,现在不能肯定这小东东是否是小米4的配件。估计这小配件也有可能是我拆笔记本电脑的残件,小米手机现已装好正常使用了,不管了。
谢谢楼上各位回复!

网友D:
太大了,不是手机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太大了,不是手机的吧

没有任何参照,怎么知道太大了。

网友:
装上后盖耍一哈看功能是否全部正常,都正常的话就懒得拆了吧!

网友:
楼主搞错了  小米4上没这个玩意儿

网友:
能正常收的话 就忽略吧

网友:
这个是一个排线接口上面的卡扣

网友:
看样子像是卡扣类,要是手机不影响正常使用,可以不去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小配件还在,就是不知装在小米4机子哪个部位?

或许不一定是手机上的配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