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

楼主(2017-02-14):
今天收到联想E40一台加电不显 吹了一下显卡电流有变化但是还不显 外接显示 显示的还是花屏 上BGA烤了一下还是一样 想换个显卡不知显存有没有问题 请高手看看

网友A:
你这问题可以先换显卡
记得直球要做好,不然直接报废咯

网友:
换集成的板子吧!

网友:
这个板显卡坏的多

网友: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网友:
换集成主板。。不要去想修了。。修死人啊。。

网友B:
这个机器显卡显存有黑胶  且显卡故障多

网友:
显卡供电和显存供电查下

网友:
换显卡的时候  显存一定要包好  不要搞爆珠了

网友:
灌胶的  不好弄  取得时候也要小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显卡显存有黑胶  且显卡故障多

就是因为有黑胶所以不敢买显卡 买回来板子废了就白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问题可以先换显卡
记得直球要做好,不然直接报废咯

就怕显存也有问题

网友:
这个显卡   重做或者换,价格018卡不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因为有黑胶所以不敢买显卡 买回来板子废了就白费了

可以试试重植下 显卡 和显存

网友:
显卡贵  不想换   还不如换板

网友:
先重做一下试一下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