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M-E无CPU电压

楼主(2017-02-14):
小白又来了,无CPU电压其于电压应该正常,有时可以开机。CPU电源管理芯片是RT8876A,12V和5V供电有,BOOT电压是12V,EN电压是1.0V,DVIDA是0.03V,DVID是0.2V。

补充内容 (2017-2-17 13:30):
无VCORE电压,板子好像只要上电加热一段时间待CPU发烫一会再重新触发有时会有VCORE.

网友:
没有CPU供电你要测的条件还有很多

网友:
前面的供电不正常,还有BIOS有问题,或者VCORE有问题,都会么U供电

网友:
CU  EN  没电呀

网友:
测测PCI-E槽的时钟信号,看看全板时钟信号是否出现。

网友:
H61新时序,供电,开启,SVID,都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网友:
h61的cpu供电不好修 不过你的 dvd那两个脚的电压好像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