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NC6220报错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7-02-14):
今天接到一客户送修的惠普笔记本NC6220电脑,开机显示“163-Time & Date Not  Set”,在BIOS里找不到相关选项,请各位大师们指点一下该怎么解决这问题,急啊,先谢谢了

网友:
补充一下显示“163-Time & Date Not  Set”后一过后就进不了系统了只有一条光标在闪了

网友:
看看时间有没有对

网友A:
肯定不对的,对的话怎么会报错?也找不到设置的选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不对的,对的话怎么会报错?也找不到设置的选项啊

进系统下设置 之后重启也是报错 ??

网友:
可以进bios  或者进系统修改时间

网友:
仔细找找  应该是你没看到设置时间的选项

网友:
进BIOS一般可以修改时间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