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GT740无主供电

楼主(2017-02-14):
影驰GT740无主供电,测PMW-RT8809B的VCC短路,求此IC的代换型号

网友:
ic是什么型号的呢

网友:
RT8809A和RT8809B可以等量代换,别的不行。

网友:
短路,先拆供电脚滤波电容,拆了还是短再考虑换芯片。

网友:
显卡的资料好少喔

网友:
如果没有 就淘宝买个

网友:
最好换个原芯片  替换

网友:
短路 烧机吧    哪个烫 换哪个

网友:
最好原型号代换

网友:
换原型号IC好了

网友:
单项脉宽小八脚的管理芯片可以考虑代换 一项以上多脚位的最好原型号。因为外围线路一般较复杂 很难有大体一致的

网友:
我只是路过,我还以后你分享维修资料呢

网友(2017-03-31):
这个芯片不难找啊 原型号代换最可靠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原值代换最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