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无CPU供电

楼主(2017-02-14):
拿到此机上电电流到0.68左右不动,先重插内存,一样,上不上内存电流一样,于是拆机,一看不会是NCE问题吧,先不管,先测电压,发现PL7 PL6没有电压,下了一个图看了一下,是CPU供电
,怎么那么高的电流都不出CPU电压,再试几次,发现电流上到1.4左右,测试有CPU电压,于时接上屏,再开又是一样,一直试了十几次,偶尔有机会出CPU供电,搜一下此机,很多人说这SW9板有通病,说断线,说PR171 PR161 PR162的问题,我测试好像正常,补焊无果,看来不是这问题,我用示波器上电时候有一闪的波,看来不是管理芯片问题,因为有人修说是上管和电源 管理IC问题,心里一直怀疑这个NEC,后加一个电容 上去还是一样,没有招了,把NEC电容 拆掉,直接加一个台板的1200UF的电容 上去,还是一样,看来不是NEC问题了,于时还是不死心,在料板好不容易 找了四个330电容 来,焊上,上电再看看,不行再查了,电流上去了1.45左右,断电再上电也上去了,接屏亮机了,看来就是NEC引起的,

网友:
算是通病了。

网友:
应该是大电容的问题

网友:
改得有点难看,改6外呀

网友:
可以在背面添加一个试试

网友:
我修过这款机器都是短线的比较多,大电容坏的很少,都是CPU边上断线引起的。

网友:
如果有示波器,可以在cpu滤波电容的正极抓波,省时。下面的波形是本人截图于某个帖子,仅供参考

网友:
nec的通病故障

网友:
大电容 通病导致的

网友:
掉电  死机  无cpu供电  搞东芝大电容是首选

网友:
看到NEC  一般就它问题  我都是2个330从来不多加一个  一直稳定 没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