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m421r usb接口全部不能使用

楼主(2017-02-14):
戴尔m421r usb接口全部不能使用    没有供电把供电搞出来还是不能用 桥也压了 求助了

网友:
会不会是BIOS

网友:
有供电总线也正常就是南桥了。

网友:
USB 条件正常 桥的SUB模块相关正常 那就换个桥

网友:
南桥usb模块的工作条件都查下

网友:
u口阻值有一条不正常都可能导致全部不能使用  bios   桥也会引起

网友:
全部不能用的话  打打值  看看是不是南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