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P1210成功代换rt9199

楼主(2017-02-14):
        今天下午遇到一块昂达A78/A88主板,问题为不通电,经过测量发现CMOS电池座旁边的一个RP1210八角待机供电芯片3.4角REFEN VOUT电压过低,判断此芯片坏了,但是手里没有一样的芯片,就在报废的板子上拆了个rt9199芯片装了上去,结果通上电一路跑马亮机。。。。。

网友:
看来都是低压差线性稳压输出芯片。

网友:
好多这种类型的芯片,引脚都是差不多的

网友:
楼主具体什么型号的呀,我手上有块,昂达a78GLD3 4.0的,也是不通电,没有思路,能说说思路吗

网友:
装算装错了也不会烧其他东西吧, 我昨天修坏显卡,眼花装反了也没事,吹下来装正照样亮机~

网友:
应该是5vsb 转3v sb的芯片吧

网友:
看来这两个能代换 呀

网友:
引脚一样就可以试着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