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1 没插东西,但反复提示无法识别usb设备

楼主(2017-02-14):
正常使用的笔记本,没插任何东西,却弹出气泡提示连接无法识别的usb设备。USB 口随机不能用,一会这个口好用,一会那个口好用,偶尔故障消失,重装系统一样,在PE里面也一样,排除是系统和驱动的问题。

请教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该如何下手?

网友:
USB总线问题

网友:
是不是 桥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USB总线有问题?

网友:
桥虚焊了吧!

网友:
桥的问题-------

网友:
很好的,技术真好

南门二饼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建议刷下BIOS试试

网友:
以前遇到过一样的问题,不过是一个老机器,换了南桥好的

网友:
ICH9南桥爱坏 也好换 换下看看

网友:
查USB相关  桥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检查接口是否正常

网友:
u口阻值正常的话  可以加焊试试

网友:
这个加焊都没用  要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