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电源 LW-6228 P4 无输出。虚心求助!

楼主(2017-02-14):
型号:航嘉 LW-6228 P4
故障:无输出
虽然此电源很老了,但也是个电子产品,好歹也是个开关电源。虚心请教各位师傅,此故障该如何修复?
说明下,此贴还发到了其他电子论坛进行救助。
以下是已做的处理:
1, 拆盖目测F1开路,打值发现整流BD2/BD3,待机开关管Q3 C5027/Q4 C3203,D41 4148,R12 1.5欧等损坏。
2, 更换以上损坏的元件后,打值正常,打保护上电测试,仍然无5V SB输出。在保持上电状态下,测待机电路的启动条件时,200W灯泡突然大亮。断电后再打阻,发现待机开关管Q3 C5027/Q4C3203,D41 4148,R12 1.5欧又完了。
3, 再次换上元件并打保护。上电前提前把表笔放在被测对象脚上,反复开关,测得开关管C5027的B极启动电压0.655V,CE电压300V,通电5秒,开关管烫手的。还测得激励绕组无电压输出。说明了自激条件没满足,开关管没起振。以为后级有元件性能不良或短路,就把副绕组之后的整流管以及不相关的电路元件焊开,还是还是不起振。
4, 然后把自激回路的元件全部都代换了,还是还是不起振。

5, 最后把待机开关变压器解剖了,也没有异常,重绕时,每组都少了几圈(副少了10圈,主少了1圈,激励少了半圈),进行到此步后,并没有装上测试。

网友A:
电路没起振,查正反馈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路没起振,查正反馈电容。

已经处理过了,由原值104换为103、102,再换为104,还是不行。

网友C:
保险烧了都没维修价值

网友A:
还有一点易被忽视,由于是自激式的,要求开关管的放大系数够大。β≥1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点易被忽视,由于是自激式的,要求开关管的放大系数够大。β≥10

都是用同型号管子更换。除非此批管子有不良品

网友D:
辅助变压器初级线圈有问题,用万用表测不出来,只能用电桥测量电感量才能判定其好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辅助变压器初级线圈有问题,用万用表测不出来,只能用电桥测量电感量才能判定其好坏。

一般它的初级电感量多少微享?但已拆卸开,无烧损痕迹。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电路没起振,查正反馈电容。

是图中的正反馈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处理过了,由原值104换为103、102,再换为104,还是不行。

这个估计得电桥 才能测的准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保险烧了都没维修价值

这个不好说吧
像有压敏电阻的 好电源 初级保护好点的 坏的元件就烧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点易被忽视,由于是自激式的,要求开关管的放大系数够大。β≥10

这个电源 开关管都挂了 估计是过流 或者是过压 引起的 大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是用同型号管子更换。除非此批管子有不良品

这个一般 不会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辅助变压器初级线圈有问题,用万用表测不出来,只能用电桥测量电感量才能判定其好坏。

这个 好像有可能啊
外围都排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它的初级电感量多少微享?但已拆卸开,无烧损痕迹。

估计没有相同型号的辅助变压器对比的情况下 不好确认吧

网友E:
这本讲的都是航嘉的早期电源
可以参考下

网友A:
是的!就是电容1C3.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好说吧
像有压敏电阻的 好电源 初级保护好点的 坏的元件就烧点

开关管若工作在放大区功耗增加就过流烧坏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是的!就是电容1C3.

这个电容 一般也会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管若工作在放大区功耗增加就过流烧坏了。

哦 是这样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是用同型号管子更换。除非此批管子有不良品

用有三极管放大系数功能的表筛选。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容 一般也会坏吗

嗯!会的。特别是电解电容。O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嗯!会的。特别是电解电容。O

哦 坏了 外观无损坏 好不确定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哦 坏了 外观无损坏 好不确定啊

代换法啊!电容也不贵。

网友F:
这种变压器都能重绕,拆开以后基本上就废了,重绕过以后还有浸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代换法啊!电容也不贵。

好像 一般都是电容 最后怀疑的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种变压器都能重绕,拆开以后基本上就废了,重绕过以后还有浸漆。

楼主一看就是老手 这个 应该都做了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好像 一般都是电容 最后怀疑的吧

你修电源先怀疑什么?!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楼主一看就是老手 这个 应该都做了吧

浸漆,烘干一般修理不具备条件.....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浸漆,烘干一般修理不具备条件.....

看来楼主是专业修电源的,估计他有这套设备,比如绕线机之类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看来楼主是专业修电源的,估计他有这套设备,比如绕线机之类的。

有这些设备的估计是小工厂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修电源先怀疑什么?!

先查开关管吧 然后 电阻 二极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浸漆,烘干一般修理不具备条件.....

哦 这难道是工厂里边 才能做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来楼主是专业修电源的,估计他有这套设备,比如绕线机之类的。

楼主说重新绕了 变压器 肯定有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这些设备的估计是小工厂了.....

不是有手动绕线机子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先查开关管吧 然后 电阻 二极管吧

你说这些都是明故障元件用表能测出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本讲的都是航嘉的早期电源
可以参考下

谢谢ss456er12004提供的资料!刚好有介绍同一待机的原理与解决办法。根据它的描述作了检查,还是不行。已经拍了件同型号的好电源,到时互换元件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是图中的正反馈吗

图中的反馈电阻为一只241电阻,实物的反馈电阻,是两个241的电阻并联,其他的完全一样。除了开关变压器外,都代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这些都是明故障元件用表能测出来的。

按都是先查 能测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ss456er12004提供的资料!刚好有介绍同一待机的原理与解决办法。根据它的描述作了检查,还是不行。已 ...

归根结底 还是得用嘴原始的方法  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中的反馈电阻为一只241电阻,实物的反馈电阻,是两个241的电阻并联,其他的完全一样。除了开关变压器外 ...

拿看来 辅助变压器的 可能性大

网友:
拍的电源到了,拆开一看,板型号不对,它激的,待机变压器也不一样。没机会验证坏的电源板了。

网友H:
这电源也太老了点吧,还有修的价值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电源也太老了点吧,还有修的价值吗?

在我角度来看,自己技不如人,增加对开关电源的维修经验,有必要修复它。

网友:
看下取样,431和光耦,还有尖峰吸收电路及滤波大电容

网友:
估计辅助电源变压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