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米note2移动4G版改联通4G版方法(苍龙亲测可用)

楼主(2017-02-14):
红米note2移动4G版改联通4G版方法(苍龙亲测可用)

       第一步  手机打开拨号界面输入*#*#3646633#*#*
       第二步   选择Network Selecting点击打开
       第三步   手动选择4G/3G/2G(auto)选择后退出即可
       注意事项:手机每次重启后都需要重新设置一遍

网友:
只从软件方面动手就行吗

网友:
红米note2移动4G版直接线刷双网通的包就可以了,完美支持.....

网友A:
就想知道苍龙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想知道苍龙是。。。。

苍龙Q号:745938518

网友(2017-03-16):
没试过,修到的时候试试看看行不行。

网友:
红米NOTE2兼容性很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