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B75R/MH_SG MLK MB 11068-1

楼主(2017-02-14):
MIB75R/MH_SG MLK MB 11068-1 USB不能用?哪位大神修过???有电,阻止正常,是不是bios坏了????
usb不能用

网友(2018-01-14):
USB数据信号线相连的电感用0欧电阻或者直接相连试试看 联想H61主板这个故障就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2019-03-03):
请问楼主当初这个板子修好了么 问题是什么 我手里现在有一块同样故障的板子 借鉴一下经验

网友(2019-07-08):
我也是一样 开机显示键盘坏,按F1,F2无反应,无法进入bios

网友(2023-07-20):
这个板子通病吧也有一块一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