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X550cc 上电到0.2求助。

楼主(2017-02-14):
华硕 X550cc 上电到0.24无进水。

只有1.5V 1.8V二个电压出来,独显跟cpu都没有,求维修思路?

网友:
你量下 芯片 工作条件嘛  一步步来  看是哪里信号出问题了

网友A:
换个壳估计会好,你试试。。我以前修过

补充内容 (2017-2-15 10:56):
打错字了。是换个桥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壳估计会好,你试试。。我以前修过

果真流弊的很,这个壳实在太强大了

网友:
CPU供电之前,还应该有电压没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壳估计会好,你试试。。我以前修过

换什么壳??

网友:
刷程序试试 我遇到过

网友:
对了 还有就是1.05出来没有没有线修1.05

网友:
这块主板需要好好学习了

网友B:
正常损坏的话建议先刷BIOS

网友:
加焊南桥试试

网友:
进水不能按正常时序修 仔细看最好

网友:
BIOS,CPU条件,转换,SVID,再看看PCH

网友:
很好,技术真不错

网友:
根据时序 继续修供电

网友:
这种问题要按时序一步步修了

网友:
找点位图 慢慢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常损坏的话建议先刷BIOS

刷了。。。

网友:
感觉现在的机器越来越难修,没有示波器及信号级技术根本没法混了。

网友:
1. 5 1.8 1.05 CPU 有些心板子还有 一些小供电 小电感 都测量一下 电压没出全

网友:
这个不太好修了

网友:
刷BIOS 试试

网友:
三板斧下去啊 不行再说 你这样问 不好给你建议的 加焊一下桥说不定有惊喜

网友:
按正常时序修

网友:
应该是电压缺 仔细检查 尤其是转换之后的电压

网友:
打阻值量电压看看哪个没有搞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