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 不触发,

楼主(2017-02-14):
如题 通电不触发,待机0.04 按开关芜反应,待机3 5V没有 有拉低动作,主板芜短路
不触发

网友:
查查触发条件

网友:
查查B+ 出来没

网友:
待机0.04有点高一般待机是0.02左右,你摸一下主板看有没有芯片发烫

网友:
我没有修过

网友:
这中机器不好修

网友:
待机偏高了 看看是不是待机芯片问题

网友:
待机有点偏高啊

网友:
个人认为不用太纠结待机电流吧 不同的可调电源出来的会有细微差别,0.04暂且认为他是正常的。3.5v没有先查B+ 看看上管D极有没有。然后再往下查。楼主说的有拉低动作没明白是哪里有拉低?
浅见勿喷!

网友:
Y470待机有3v和5v吧,刷个EC程序试试

网友:
查待机电路撒

网友:
重点看待机,EC附近和B+

网友:
待机0.04 待机偏高

网友:
神贴,楼主新手吧。我也解释不了什么

网友:
待机高了。摸网卡

网友:
y470 仁宝的吧 查下公共点是否短路吧

网友:
直觉 公共点电压都没出来

网友:
这个待机好像是0.016左右

网友:
仔细查下,看看有没有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