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1A55 -M LX3跑11

楼主(2017-02-14):
主板能通电,但是不能开机,测量电压都正常,就内存电压是1.35V但是内存槽上的电压时1.5V,插上检测卡,跑吗11不动,找了半天原因,BIOS刷了几个,最后看了这哥们儿的一个帖子,问题被我找到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99953-1-1.html
。现在开机显示正常了。内存电压还是1.35V不知道影响不影响、
华硕

网友:
这种问题还真没遇到

网友:
可以正常开机能用就算正常,电压不用太纠结了。

网友:
都显示了 应该没影响

网友:
修的什么?内存电压低不行的,这个必须要修好,要不然会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可以偏高一点,但是不能偏低

网友:
不是吧 针氧化导致?我记得是Io旁边的822啊

网友:
CMOS针氧化 奇葩原因

网友:
电压亮机了还是这么低 估计吧行 高点行 低了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