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金立M5 Plus拆机换屏维修过程

楼主(2017-02-14):
金立M5 Plus拆机换屏维修过程

  机器型号:金立M5 Plus

  故障现象:外屏摔碎,更换屏幕。

  维修过程:

  金立M5 Plus是一体机,想要拆机必须从屏幕入手,只要加热到位,小心操作就可以完全在不损坏内屏的情况下,把手机屏幕分离开来。

金立M5 Plus拆机换屏维修 图1

  用加热垫温度调到85持续加热,加热时间2分钟。用刀片稍微有点斜度从上到下一点一点拉开。

金立M5 Plus拆机换屏维修 图2

  然后用塑胶片一点点分离!

金立M5 Plus拆机换屏维修 图3

  到顶部塑胶片可以插入深点!

金立M5 Plus拆机换屏维修 图4

  底部注意指纹按键排线。特别注意底部两个感应排线,别扯坏了。

  剩下底部的时候,必须要小心!

金立M5 Plus拆机换屏维修 图5

  已经完全分离,内屏完好!

金立M5 Plus拆机换屏维修 图6

  屏座用贴片和螺丝固定!

金立M5 Plus拆机换屏维修 图7

  两个感应排线触点!

金立M5 Plus拆机换屏维修 图8

  拆下的旧屏!

金立M5 Plus拆机换屏维修 图9

  感应排线!

金立M5 Plus拆机换屏维修 图10

  清理屏胶。

金立M5 Plus拆机换屏维修 图11

金立M5 Plus拆机换屏维修 图12

  新屏装上试机!

金立M5 Plus拆机换屏维修 图13

  拨号键输入*#8702#进入工程测试界面选择CTP划线检测触摸是否合格!

金立M5 Plus拆机换屏维修 图14

  装机测试感应正常!

金立M5 Plus拆机换屏维修 图15

  完美装机!

金立M5 Plus拆机换屏维修 图16

  总结:

  现在很多手机拆机必须从屏幕入手,而且现在的新款手机屏幕越来越脆,这样就加大了我们维修的风险和难度,而很多屏幕都是出厂粘合的,这需要我们加热来分离,拆机时候必须小心,这款金立M5plus总成原厂胶不是很牢,很轻松就能拆解,旧屏还是值点钱的,尽量保留。

  一定要注意感应排线!非原装的感应排线很是不好用。

  相关阅读:

  金立M5 Plus内部结构如何?金立M5 Plus拆机图解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13062-1-1.html

(本文内容来自2345论坛)

网友:
*#8702#只适用金立手机,还是其他手机都可以测试

网友:
换屏风险确实很大!

网友A:
金立手机还没用过 质量好不好啊

网友:
换屏的教程写的比较详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金立手机还没用过 质量好不好啊

一般啦,感觉不如小米和华为

网友B:
刚好需要这个资料  谢谢楼主了

轩辕思天 -6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我的手机*#8702#没有用?

网友:
金立也是做大了啊,想起0405年的时候还只是做山寨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好需要这个资料  谢谢楼主了

楼主贡献什么资料了?

网友:
这个金立手机看起来做工还不错

网友:
感谢楼主细致的排版贴图。清晰明了

网友:
很详细,拆屏确实风险很高

网友(2017-03-31):
这个屏还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