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DV2000 花屏

楼主(2017-02-14):
这个机器来的时候不亮  家焊完显卡4个分屏  于是定了一个全新的630  换上依旧是4个画面 求助大家

网友:
这种显卡打魔的比较多,可能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楼主有这机器的图纸么可以传下么

网友:
新订的显卡也不一定是好的,,。

网友:
先看下4分屏是不是排线屏的问题

网友:
拆个旧的试试吧

网友:
两年没过换630显卡了,太老的机器了,建议客户换机器,其实真心为他们好

网友:
换块集显的,杠杠的的

网友:
遇到过y400 显存导致六分屏的  可以试试搞搞显存

网友:
有人不是修好了  说要割断屏线的其中一根线就正常

网友:
显卡确定是好的就看看屏线 屏 现存

网友:
外接画面正常吗

网友:
显卡 ,排线 依个排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