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HTC手机不充电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7-02-14):
HTC手机不充电不开机(型号不知),插到可调电源上电流0。客户说正在使用时突然黑屏关机,再也开不了机充不了电。我首先怀疑是充电接口不行了,又不太像。拆开想量一下充电5V是否到达主板,但不好测量,没找到测量点。把电池插口拔下来,测量电池电压有4.0V,这样的话开不了机显然不是因为电池没电充不了电。心想主板问题可能修不了了,把电池插上去。奇迹出现了,长按开关机子震动后开机显示进桌面了。多次测试正常。应该是电池插口出现了接触不良。但是插头上面有铁皮覆盖螺丝拧紧的,不知道为什么会接触不良(是氧化?)。
另外,此次拆机后剩下一片小铁片不知去处,不知是什么?左边黑色就是一个凸起的小球。拆下盖子后不知从哪里掉下来的。

网友:
电池电压低,冲不了电,点耗尽开不了机,捡到好几个了,电池有电不开机没碰到过

网友:
看来问题不大,仔细点儿能修好。

网友:
是啊 什么故障都有

网友:
多余的这个小配如果确定是这个手机的话  应该是卡槽弹扣或者是后盖卡扣

网友:
看描述应该是接触不良。

网友:
这个需要耐心 要是我直接扔一边

网友:
微波炉微一下

网友:
是不是信号天线的?

网友(2017-03-31):
功能正常 不装也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