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110 装显卡驱动蓝屏 求助高手!!

楼主(2017-02-14):
DELL M5110 装显卡驱动蓝屏 求助高手!!   机子开机进系统都正常,,问题就是装WIN7系统打不上显卡驱动,,,就算打上了,开机就报显卡错误,蓝屏,,,,
  已经没有招了,,,显卡的1.5V转换电压测试了也正常,,,BIOS刷了N个了,,也不行,,,最后定了全新的0809000显卡,,装上还是一样的问题,,郁闷了!求助啊,,CPU,内存,硬盘都换过了!!

网友:
北桥做BGA看看吧

网友:
AMD机器换CPU试试

网友:
再不行加焊北桥

网友:
南北桥合一的,,CPU也换过了!!!

网友:
显存查了吗?

网友:
换个 系统 或换个 换个显卡  这个显卡 也有坏的  0809000

网友:
AMD机器的蓝屏还真不好修呢,特别是116蓝屏,希望楼主可以解决

网友:
哈哈 我昨天修了个X550DP  蓝屏116 和亲故障一样 最后陪了 换了显卡 显存

网友:
加汗吧可能会好。加显卡

网友:
换新显卡还这样 ??

网友:
改成集显怎么样

网友:
显卡都换掉了还是蓝屏就不好搞了

网友:
换显存赛   显存也可能

网友:
显存看看  驱动蓝屏  不是显卡就显存

网友:
看来只能加焊显存看看了!

网友:
最近我有好几块   进系统蓝屏 或者跑3D 蓝屏, 换完显卡CPU  都不得行 我无语了

网友:
这种问题经常遇到  有的打很老的驱动可以   有的不行  我也换过显卡  故障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