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 R12很头痛的不触发

楼主(2017-02-14):
G4 R12很头痛的不触发,此机进过水,EC坏了复位电压低,换了EC后复位正常电源接口灯还是不亮,触发S5_ON不出电压EC BIOS刷过,AD_ID有谁知道这个电压正常是多少?
复位电压低

网友:
进水主要看看有没有断线 和有没有电阻坏的。

网友:
已经解决了,126脚被人动了手脚。EC的波形不对。走了不少弯路。

网友:
查EC的触发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