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5435 8声报警

楼主(2017-02-14):
戴尔5435 8声报警
戴尔

网友:
显卡 坏了吧

网友:
屏线问题多点 检查一下屏线。

网友:
屏没插好吧

网友:
长8声音,还是短8声呢

网友:
屏线没问题的话 就是显卡了

网友:
一个一个排除吧,显卡屏线都有可能

网友:
显卡坏了

网友:
显卡问题 ,,应该是,

网友:
8声多和显示有关 排查下

网友:
一般都是显卡的

网友:
8声 屏 屏线 显卡 等 都会导致

网友:
显示信号相关的部分出问题 都会导致8声报警

网友:
显卡问题 重值一下 不行看看客户换不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