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6G 电流跑完,进系统掉电,请大神指导!

楼主(2017-02-14):
笔记本型号:ACER 4736G
笔记本故障: 电流跑完,进系统掉电,请大神指导!
上个全图:

电流是这样的确0.01-0.02-0.04-0.8-0.6-1.4-1.2-1.86 进系统就让掉电?
不知那里问题,,请指教一下!!

网友:
拆机可能有精心...NEC电容

网友:
NEC是一方面某些机器通病了,还有可能外设的原因,裸板试一下

网友:
这款机器看看有大电容没

网友:
温控,换系统。

网友:
应该是大电容

网友:
温度出问题了吧

网友:
先测一下cpu供电的滤波情况

网友:
进系统后掉电,说明不可能是缺电压,查下散热,温控,或BIOS了

网友:
大电容 坏了...

网友:
老毛病了,CPU背后的电容  换掉就好

网友:
CPU 背面的大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