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5不触发

楼主(2017-02-14):
g475不触发,有待机,开关没电压,电子有电,桥电容没问题。刷EC没效果,,,后来说EC  32脚连接开机键,,,32脚有电压, ,,明显断线了。。。拆开开关板,,弄掉背面黑色莫,,原来进水断线了。。补上好了。

网友:
这机器开关板是个通病

网友:
  这机器南桥也容易坏

网友:
修了好机个这样的机器都是换南桥

网友:
进水的怕不稳定    要多测试

网友:
是开关板上面断线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