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3446

楼主(2017-02-14):
我有一台DELL 14-3446的电脑 开机报 7声警 不知道哪里问题 刷BIOS 也是一样的
检查 显卡电压没有 换了显卡电压芯片一样的 有谁遇到这样问题没有
刷BIOS

网友:
我在迅维网上面看见一个报 4声警的 做CPU 好了 我这个不知道是不是 U的问题 不敢做呀

网友:
上个图片看看 显卡是什么型号

网友:
Vostro 3446
Vostro 3546
通用

网友:
查查显卡供电的开启及外围条件

网友:
显卡工作条件都满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