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小米2 暗屏又能好。。。没学过,,能给点意见吗

楼主(2017-02-14):
这个能正常使用。,。,  但是按了开关以后就成了第二图那样了。 等个几分钟 在按又可以亮起来了。。不知道哪儿的问题,但是黑的时候就是暗屏,能操作。。可以看到屏幕里面在动。。。 请教下会的大神给个建议,,,没修过平板,也不太懂。。所以。。。就迷茫了。。知道的请留言谢谢 !
Q478568114

-------------

-------------

网友A:
这个板啥时候买的  过保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啥时候买的  过保了吗

应该过保了。。。客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应该过保了。。。客户的。。。

有刷机吗  先刷了再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刷机吗  先刷了再说

没刷过。,,恢复出厂设置可以吗
???

网友:
先使用小米助手刷机试一下看看能不能好,排除一下软件故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刷过。,,恢复出厂设置可以吗
???

恢复估计没用   还是先刷个机直接

网友:
先软后硬,排除软件故障引起的问题之后,再考虑是不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
飞线 常亮 状态

网友:
看看是咋的 学习一下

网友C:
应该是屏幕问题。换个屏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屏幕问题。换个屏试试。

先把软件问题搞一下再说不一定是屏幕的问题哦

网友:
怎么飞线能告诉我们方法吗?

网友:
这应该就是刷机就能好了

网友:
屏的问题大 换个屏或者背光 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恢复估计没用   还是先刷个机直接

额 你这是什么啊?能给我一份吗?  我的Q是478568114!!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额 你这是什么啊?能给我一份吗?  我的Q是478568114!!谢谢!

我这个是买的刷机软件助手的截图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是买的刷机软件助手的截图

你这是买的什么刷机软件什么名字?多少钱买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买的什么刷机软件什么名字?多少钱买的?

以前有发过帖子  然后有人说我有打广告的嫌疑  就没敢再截图发到这里   这个是一线通刷机软件助手   几百块不算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有发过帖子  然后有人说我有打广告的嫌疑  就没敢再截图发到这里   这个是一线通刷机软件助手   几百 ...

一线通我是知道一点,没有使用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是买的刷机软件助手的截图

恩好的,回头我看看,,,加个好友,,以后有问题可以请教下你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好的,回头我看看,,,加个好友,,以后有问题可以请教下你啊。 。。

某宝上就有刷机软件比如星河神器,一线通等软件

网友(2017-05-07):
安卓手机,软件问题居多,建议先刷机排除软件问题,刷机前记得备份资料

网友:
先刷机试试,排除系统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