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1 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7-02-14):
开机 1.1  1.2  1.0 显示屏 没反应   所有供电都有   CPU复位 也有 其他没量了   刷了个 bios  开机0.8 0.9 0.8
  问题 一样       有人说 刷 一个u5 8M bios 去掉u6  试试       有人知道什么问题吗  难道还是 bios问题?

网友A:
可能BIOS没有找对。。、、

网友:
多Shaun几个bios试试

网友B:
这机器是可以只刷u5  u6可拆掉不装

网友:
感觉还是BI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BIOS没有找对。。、、

对还是 bios问题  已经好了 谢谢

网友C:
3q 还是bios  问题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是可以只刷u5  u6可拆掉不装

这个方法 刷过 还是 不行   不过谢谢 我已经刷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3q 还是bios  问题 谢谢

不用客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