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音频怪故障 请大神指导

楼主(2017-02-14):
朋友自换电池后:
打开电话听筒无声,有送音;
用耳机打电话耳机无声,有送音;
打电话免提扬声器有声音,无送音;
蓝牙耳机听歌有声音,打电话无声但可以送声。
请问各大神给予指导,谢谢!!!

网友:
主题1  帖子1   积分1
今天刚刚注册吗?

网友:
可能是听筒或者音频ic问题 也可能是u的问题

网友:
听筒是不是没装到位

网友A:
已更换过听筒及听筒排线,问题依旧

网友:
觉得应该是音频IC的问题

网友:
先换大音频

网友:
请种故障一般问题多,一般人员难以修复,请联系迅维快修帮你处理。联系以下QQ:2867126052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更换过听筒及听筒排线,问题依旧

听筒如果已经更换排除,就要测量下听筒的外通道电路,再考虑干音频编解码器

网友:
换小音频。

网友:
听筒及音频换下

网友:
换个大音频试试

网友(2017-03-16):
换电池就换成这样,只动到电池接口会不会是周边元件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