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10板号:LA-9641P网线不能用

楼主(2017-02-14):
联想G510板号:LA-9641P网线不能用,测试网口8根线全是通的什么原因
板号

网友:
测网卡的供电AVDD和DVDD 还有时钟 复位rest 及隔离脚isolated(正常好像是3.3)

网友:
系统中能不能检测到网卡。、、

网友:
和网卡有关的很多 线通 在查下别的的 如网卡工作条件等

网友:
网卡是否打x 设备管理器中是否发现网卡

网友:
先换网卡排查 有的机器是这样 遇到过网卡8根线阻值很接近基本相通 依然正常的情况 所以不要纠结怎么都是通的

网友:
跟客户直接点呗加个USB 网卡 现在的笔记本都是无线用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