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掉电维修

楼主(2017-02-14):
今天修了一块技嘉H61的板子 说实话我很讨厌这技嘉的板子 这板是我维修当中返修率最高的,这板太不稳定了尤其是技嘉H61的 但是也没办法不好修也要努力去修谁叫我技术那么差
   拿过来客户说这个板风扇转一下就停停的时候就不会再重启了,但可以再次触发也是风扇转一下就停,拿起万用表检查内存 桥 总线 CPU的电压都真常,电压都正常那下一个就是时钟PCI-E A13脚和A14脚都有0.4V电压那时钟正常,那下一个就查复位当查复位问题来了PCI-E A11脚只有0.1V 问题出来了没复位,没复位那就差CPU电源IC的PG信号有无电压,查到19脚就是PG信号测到有3V,那CPU已发出PG信号了,我在论坛找了一下这板图纸还挺多,打开图纸追查PG信号,查到经过电阻再经过一个DQ16和一个DQ17的三极管 然后变为PCH_VRMPWRGD 我就直接测PCH_VRMPWRGD这个信号发现这个信号为0.23V,这里肯定不对 ,我也懒得查了我直接把DQ16和DQ17换了,换完还是不行啊,看来就是电阻问题了,我就挨个的查后来查到一个DR108这个电阻的阻值不对55K,图纸上写的100K,那就是这个下拉电阻坏了,找个100K的电阻换上去 上电听到 滴 滴 滴最喜欢听到这个报警声音了,拔掉电源线上内存,完美的亮机。 如果那里说的不对请高手多多指教。

 会员11662022元2023-4-29 16:53
 会员13687572元2022-11-8 11:27

网友:
技嘉板子出这个问题,首先得考虑这里,这是经验!

网友A:
这个应该是电容坏,而不是电阻坏,你这主板会回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电容坏,而不是电阻坏,你这主板会回来的

明显是电阻的阻值不对啊

网友:
技嘉的h61桥坏的也挺多的

网友B:
拆DQ17  就OK   不要想太多   又稳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拆DQ17  就OK   不要想太多   又稳定

拆掉DQ17不会影响吗

网友:
分压出来大概3.27v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掉DQ17不会影响吗

拆掉更好

网友:
不错,修的够细心的,技嘉的板子这样的0402封装的电阻确实是容易坏,华硕喜欢坏排阻

网友:
技术不错,思路清晰,是电阻不良导致电压变低

网友:
我一般都是直接拆了这个电阻

网友:
CPU的电压好信号

网友:
拆掉dq17即可  不受控就ok了

网友:
你这种掉电不再重启都是却电压或少PG如果会重启还秒掉的那种才不能修呢

网友D:
技嘉越来越不行了。比七彩虹这些牌子的主板都容易坏 了现在。以前一直觉得技嘉很好的

网友:
修好的时候我测的是3.0V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技嘉越来越不行了。比七彩虹这些牌子的主板都容易坏 了现在。以前一直觉得技嘉很好的

是啊 最好不要买技嘉的板子好

网友E:
典型的SYS_PWRGD信号丢失引起的全板无复位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典型的SYS_PWRGD信号丢失引起的全板无复位

嗯 PCH_PWRGD跟SYS_PWRGD有什么不一样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嗯 PCH_PWRGD跟SYS_PWRGD有什么不一样吗

同一个信号的不同叫法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同一个信号的不同叫法罢了。

这PG信号这么多叫法,经常被这些信号搞蒙

网友F:
理论上电阻的阻值只会变大  不会变小吧,难道是漏电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理论上电阻的阻值只会变大  不会变小吧,难道是漏电引起的?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反正电阻测的55K 图纸写的100K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PG信号这么多叫法,经常被这些信号搞蒙

整体时序记载心里就行了。有时候可以结合点位与图纸来加以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DQ17  就OK   不要想太多   又稳定

正解。,要我就这样搞?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拆掉DQ17不会影响吗

拆掉时序可能会出错

网友:
引用 网友G:
拆掉时序可能会出错

会出什么错

网友:
我也有一块是这样的。可惜是4.0版本的

网友:
不错,跑路线修主板最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