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P8青春版强制关机后无法开机

楼主(2017-02-14):
华为P8青春版双4G手机,使用过程中提示存储空间已满,随后死机,强制关机后再开机无任何反应,难道这样会烧主板?

插上充电器充电指示灯也不亮,插电脑上面也没反应

用外接电源开机,显示有开机电流0.13左右,但是屏幕无任何反应,也没有开机的震动

有人遇到过类似问题吗?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不过现在肯定是板子问题了

网友:
神了!这个有点玄

网友:
肯定主板问题,查一下开机电路满足条件不

网友:
有点玄 看看有大神遇到过不

网友:
遇到三星的类似,风枪310°加焊字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