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扩容大神进来解说一下

楼主(2017-02-14):
大6P 进不了系统 硬盘16 本来好的  扭螺丝 扭列硬盘了  只知道序列号   如果要买个新硬盘装上去  截图不了关于手机那里  是不是 只要给序列号 卖硬盘的  写上去就行了

网友:
你问卖家   应该是写进去就行了

网友:
一般情况给序列号卖硬盘的就能帮你写,颜色之类的自己用没什么关系。

网友A:
只要序列号正确就可以刷机激活,但是指南针、查找iphone功能失效

网友:
路过,学习了,你这有点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序列号正确就可以刷机激活,但是指南针、查找iphone功能失效

只写序列号的话,指南针动力感应一起不动吗?我没有测试过

网友:
写上原来的序列号和写6P底层资料。

网友:
写好底层和序列号,不会出现无指南针 iCloud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序列号正确就可以刷机激活,但是指南针、查找iphone功能失效

这个还真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序列号正确就可以刷机激活,但是指南针、查找iphone功能失效

如果有问题的话就 找个别人的资料写上去

网友:
序列号知道就可以了,报给卖硬盘的卖家,他们都有测试架帮你写好。可能另外收你几块钱。如果自己有测试架就自己写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