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85 m d3V自动关机了。或者重启

楼主(2017-02-15):
cpu 是i5 4590   用的gtx780显卡  之前是用着用着玩游戏就自动关机了。或者重启了。 有时候点了关机却变成重启了。  大部分时间能正常关机,电源换了,不管用。 现在用gtx780显卡 是开机风扇转一下 就不动了。 换gtx 670显卡,显卡风扇是最大转速,但是屏幕不显示。。。。    我把独立显卡都去掉,用主板的集成显卡  一切正常。

网友:
先刷bios  不行的话 测pcie的供电 时钟复位

网友:
去掉显卡看关不关机,正常不。估计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有的显卡散热系统是受温度控制运转的,开机时转一下,停了,等温度到一定值才会再次运转。像笔记本风扇一样

网友:
用两种显卡都有故障,或许因显卡槽,桥有不良。

网友:
显卡估计太热了  打开散热片 加大硅胶试试

网友:
显卡,CPU等发热量大的原件散热不良,电源老化引起的功率不够,都会造成这样的故障,先换配件来试试。

网友:
电源 散热 重启的话就擦一擦内存条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