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维修进水DELL笔记本

楼主(2017-02-15):
同行送来两个DELL机器,一台是XPS  X1-1,一台是15R。15R这台进水比较严重,先修的这台机器,开机电流到0.12,不就上去了,然后就开修,没啥思路,就是进水擦擦,缺焊的地方补补,搞过这些之后,开机电流上去了,到1.018左右,也会上1.1,但是就是不亮机器,仔细看全板之后,换了几个电容,成功亮机,找到了电路图,但是没有看,这个台进水不算是很严重。再说说XPS这台,是捡挑死鱼,哈哈哈哈,屏线没插好!!!!!!!

网友A:
补充一下,第一张图就是导致电流到1.1不亮机器的原因,仔细观察后,换了两个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
不错,进水机修复有时候真也看运气

网友:
进水机拿过来及时都能修好的

网友:
进水机器有的洗洗就好了,没有什么大问题  有的死活搞不出  这边几台进水都是 电压都修出来了 不跑马

网友B:
换了哪两个电容  干什么用的也说下呗

网友:
进水故障有的特别好修 有的特别难修

网友C:
进水机修复有时候真也看运气!

网友:
进水的机器,不好修,

支持 反对

网友:
楼主运气不错,技术也很好!进水机子保不准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下,第一张图就是导致电流到1.1不亮机器的原因,仔细观察后,换了两个电容,就可以了,

观察的仔细   看出问题 直接修复
加分了

网友:
进水机腐蚀不严重的基本就是捡钱的,严重的就是个麻烦,修好了也不稳定

网友:
进水的机器就是看运气 客户拿来的早  修复率就大 越晚越难修   前几天遇到一个 进水几个月了才拿来 到处都氧化断线了  接上还是不行  没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观察的仔细   看出问题 直接修复
加分了

谢谢版主

网友:
楼主好手气啊,来蹭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了哪两个电容  干什么用的也说下呗

没看电路图,不知道干嘛的,换着试试,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进水机修复有时候真也看运气!

这回我的运气还不错,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