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了三块FM2CPU

楼主(2017-02-15):
一个电源问题,中间过程一言难尽,烧了三块cpu,才知道是电源问题!两个A4-5300是我自己的,A6是用户的!

网友:
楼主不打算讲下如何分析到是电源问题导致的呢?表示没遇到过因为电源问题的呢

网友A:
我遇到装新机,用新电源烧了整机的,还好没有烧的痕迹,我把拿去保了。当时通电一瞬间,CPU 内存,硬盘,主板全部烧了,当时我一万个草尼玛,最后保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装新机,用新电源烧了整机的,还好没有烧的痕迹,我把拿去保了。当时通电一瞬间,CPU 内存,硬盘,主 ...

哇。。你这个 我还没见过。当时冒烟没?

网友:
难道烧CPU主板不烧吗

网友:
说说具体过程嘛!!

网友:
电影输出电压过高 ,电影不是有返回回路保护

网友:
用的杂牌电源吗

网友C:
谁没有烧过CPU,但是你这个也太伤心了。为什么不用自己的电源先测试?只有吃过亏才会学乖的。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哇。。你这个 我还没见过。当时冒烟没?

硬盘那里闻到了糊味,不过外面看不到痕迹,应该是硬盘里面的元器件烧穿了,外观没有什么问题,所以我拿去保了

网友:
哎  只能说运气不好  这种cpu也不多  只有一块5300

网友:
电源尽量选牢靠点,我这里有个同行图便宜,配的G1840办公机,给人用的是拿货价40左右的电源,结果由此来说点不亮了,一检测,好家伙,内存,主板,CPU全部归西。配件还都是淘宝买的,一下子出血本。

网友:
CPU供电应当是先坏了,,,

网友:
经验之谈,不用杂牌电源,烧了主板要先查电源

网友:
整机最重要的就是电源质量。山寨货无人不晓的水泥块充当PFC,低功率挂着高功率。同时也好其连烧三个U,主板各种保护为啥不动作

网友:
烧了CPU,主板怎么样?

网友:
经验之谈,杂牌电源,以后就别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谁没有烧过CPU,但是你这个也太伤心了。为什么不用自己的电源先测试?只有吃过亏才会学乖的。呵呵

做维修的 没有人说自己的cpu能不烧的 我也烧了好几片的1155的U了 只因为板子集成显卡短路 或者cpu短路 那个cpu就很可能保不住了 所以现在我都要很注意了 现在集成显卡的板子 再也不像775的cpu那样耐玩了 775的怎么短路我的cpu都挂不掉 指的是E系列的 不是Q系列的 Q系列的有看到烧过 但是不是在我手上

网友:
一般AMD的 CPU真的爱烧

网友:
一下子烧了三片!

网友:
楼主,上U前要量各个供电和波形啊

网友:
烧了这么多u!还能修好吗

网友:
遇到过同样的问题的  杂牌电源不能用

网友:
别人来修电脑,黑屏的话你们还上示波器?客户刚来说昨晚关机了,今早开机就黑屏了,我先插拔内存,电池放电,再换电源,一系列都不行。我才从整套正常机子的机子拆一片主板和cpu一起换上,拆下来装机黑屏了!当时不清楚为什么?接着又拆了第二块板子,这次我先把他的内存硬盘都试好了才装他机箱,以为不出问题了!可是意外又出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做维修的 没有人说自己的cpu能不烧的 我也烧了好几片的1155的U了 只因为板子集成显卡短路 或者cpu短路 那 ...

1155以上的板子,一般不要用自己的U去试。确定CPU供电正常才敢试。

网友:
还可以质保                   没事

网友:
看标题就挺精心动魄的

网友:
上次修个铭瑄H61的,废了我两个u,,一个1620   一个630,,关键还没修好

网友:
用的是杂牌电源 吗

网友:
新式机器一定要用新U去修的原因就在这里

网友:
楼主节哀下次当心

网友:
有一次  新的华硕主板   装机怎么都不行,换了3块CPU都不行,而且装过的CPU到别的机上也不亮了
最后发现是主板有问题
还好!有上家可以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