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9破机器快疯了

楼主(2017-02-15):
lEVOVOV s9上网本来时不触发 待机正常 开关跳板正常 rsmat正常BIOS刷了只剩桥了 一共报100换桥不好要赔钱了  有没有遇到过的给个提示

网友:
报同行的?不然怎么可能报100元?如果是桥的问题,直接跟同行再说,不搞算了,我一直这么作的

网友:
这么低的价格  你是这么生存的

网友:
偶尔触发 不一定非要换桥 在查下桥的触发条件

网友:
rtc查了吗,不漏的话可以先加焊一下,不行再换,换了不好可以再取下来呗,反正下次还能用,只不过花点时间重植而以

网友:
ec 桥 还有其他条件的 不一定非要换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