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ELL 15-3543开机报警4声

楼主(2017-02-15):
同行拿来的DELL 15-3543开机报警4声 根据4声报警查资料显示内存读写故障 换内存故障依旧 看论坛说刷bios果断刷了bios 可是故障还是一样 测量内存供电只有1.3V  本机内存是三代4G PC3L 低电压的 请教内存电压对吗
我记得别的机子低电压的内存供电是1.5V 求指教

网友:
更换低电压的1600内存测试吧

网友:
低电压1.3电压是正常的,

网友:
等待高手出现

网友:
这种机器很多好的内存插上去都 不会亮

网友:
感觉还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槽子有问题

网友:
低压是1.35v  标压是1.5v  就电压来说没有问题

网友:
这个挑内存的

网友:
低压1.35 正常

网友:
这个机器 我是刷bios好的

网友:
先放大镜仔细检查下槽子有没有问题,查内存供电,半压,spd电压,复位,两条数据线,都正常有话多换几条内存试试,如果都排除了就又回到bios了

网友:
内存换了 bios刷了两种 bios芯片也换了 不好用

网友:
维修好了吗,,我也有一个这样的

网友(2017-03-17):
l的电压是1.35v是正常的

网友:
早几天修了一台DELL ,型号忘了,报警时6声后又接5声,弄显卡好的

网友:
我也在修这款,4声报警不显,还没好

网友:
修好了没有  我也遇到了一个  进水的   但是看不到哪里进水       报警4声

网友:
这款机报警4声应该是通病,我刷过BIOS好过,不过不稳定!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更换低电压的1600内存测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