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G41H D3 V23 不跑吗

楼主(2017-02-15):
此板CPU供电没有、桥供电只有0.4,内存供电只有0.4,我对时序比较迷糊,请高手们指导

网友:
先把内存供电1.5修出来

网友:
任何板子,内存供电是第一个,内存供电不正常,别的肯定不正常。先把内存供电修出来再说。

网友:
最基本的 内存供电必须先有

网友:
先修内存供电

网友:
内存电压 先出  修内存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