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不定时重启的问题

楼主(2017-02-15):
有大神给稍微说下么,我有个6s不定时重启,有时候定点流80左右不能唤醒,都是开机之后

网友A:
换PMU和32.768KHz晶振试试

网友:
大神给你意见了 赶紧试试吧

网友:
按超级板主思路去检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PMU和32.768KHz晶振试试

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试试。。。。。。。。。。。。。。。。。

结果如何了

网友:
等待楼主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