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不出cpu供电

楼主(2017-02-15):
今天修技嘉h61 的板,抠了半天没有搞明白,isl95836 引脚定义 及不装CPU出CPU供电的方法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13065-1-1.html (出处: 迅维网)看了这个帖子,去18脚电阻,我直接去掉dq19 ,出cpu供电了,根据思路,找出不出VID的原因,H61时序【供电到复位】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53660-1-1.html (出处: 迅维网)看了这个帖子,vid之前需要cpupwrok,量电压不出,这电压是pch在收到apwrok正常后读取bios发出cpupwrok,量apwrok正常,不出cpuwrok,是不是桥坏了,还是别的原因???

网友:
大神,帮帮忙啊

网友A:
有开启信号 没有出电压 真心比较难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开启信号 没有出电压 真心比较难修

大哥,给点意见吧,

网友B:
DRAMPWROK都没有查,按时序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DRAMPWROK都没有查,按时序来

这个电压是经过分压得到的,直接进入pch,找不到

网友:
可以先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换芯片吧,没办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