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教你C盘总是不够用最简单常见的处理方法

楼主(2017-02-15):
一些不恰当的操作会导致电脑C盘空间越来越少,针对C盘空间不足的问题,可以从以下几点方法中尝试解决。

如何增加C盘容量
使用系统自带磁盘管理扩大C盘容量
若你的电脑是因装系统时分配给C盘的容量太小而导致C盘装满,则问题很好解决。
操作步骤如下:
点击电脑-管理-存储-磁盘管理。
右键点击你需要压缩的磁盘,弹出窗口选择压缩卷,输入相应的容量,然后就会多出一个未分配的分区。

然后再右键点击C盘,选择扩展卷,输入未分配的分区容量,即可免格式化增加C盘容量。
这种方法十分方便,但要注意的是:如果你的C盘和D盘不是一块磁盘,就无法增大C盘容量了。
清理系统垃圾释放磁盘空间
无法扩大C盘容量,可以考虑对磁盘进行瘦身。
Windows系统使用中会产生大量的缓存文件,清理后会释放几G到几十G不等的空间。
有些朋友会使用某些第三方工具清理垃圾文件,但由于目前技术性等问题,使用第三方工具存在一定风险导致系统崩溃,所以建议选择手动清理。方法如下:
(1)单击“开始”菜单中“程序”的“附件”,单击“系统工具”再单击“清理磁盘”,选择C盘,确认后,选中所有,再确认;

(2)再在“系统工具”中点击“磁盘碎片整理程序”,这需要花很长时间耐心等待。(注意:固态硬盘不需要进行磁盘碎片清理。)
(3)在多次安装和反安装后,系统保留了很多无用的DLL文件,应将其删除;
(4)单击“开始”菜单,单击“运行”,在文本框内键入“regedit”;
(5)打开“注册表编辑器”窗口,依次打开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SharedDLLs分支,在对话框的右侧,其键值数据后面的括号中都有一个数字,如果数字为0,说明该DLL文件已成为垃圾,将其删除。
(6)将不要的程序卸载时,应在“控制面板”中的“添加/删除程序”选择确定删除,这才是彻底的删除方法。
小提示:在进行碎片整理时,不要运行任何程序,最好也关闭一切自动运行的、驻留在内存中的程序,关闭屏幕保护等。
如果一个分区里有GHOST的系统备份文件,千万不要对该盘进行整理,会使系统恢复出错。
关闭虚拟内存
大家都知道,为了加快系统的运行,Windows提供了虚拟内存机制。而如果你使用的是Windows7及以上操作系统,默认是开启这项功能的,而且虚拟内存文件在系统盘。
具体设置过程:
(1)右键点击桌面上的我的电脑,选择属性。大家会看到系统关于界面,在此窗口左上角的高级系统设置。
(2)在新弹窗的设置窗口,中选择第一个设置按钮。进入性能(Performance)设置,选择Advanced标签中最下方的更改按钮,进入到设置虚拟内存的界面。
(3)首先去掉第一个复选框里的对号,这样我们就可以自己修改虚拟内存的大小和位置了。在磁盘列表里选择系统分区,选择No paging file,点击旁边的设置按钮,然后选择非系统分区,在下面选择System managed size(系统自动分配大小),点击设置按钮。如果中间有出现对话框,请选择确认就可以了。
虚拟内存除了众所周知的补充内存功能外,它还承担着提高物理内存命中率及稳定性的作用。笔者不建议直接关闭虚拟内存,如果你觉得虚拟内存占用空间可以将虚拟内存移至非系统盘中。
休眠功能占用磁盘空间
关闭休眠功能也可以释放一部分磁盘空间,请注意此“休眠”并不是我们常用的“睡眠”功能,这点笔记本用户可能会应用到。
休眠是将所有内存中的数据,写入到硬盘,然后关闭系统,在下次启动开机时,将保持的数据在写回内存,这样的好处就是你正在进行中的工作,都会被保存起来,就算断电以后也不回消失,这也就是为什么经常有人说几个月不用关机的原因。
大多数人不会经常使用到这个功能,而我们却白白的为它付出了和内存同等大小的磁盘空间,如果你的C盘容量实在是太小了,我们可以将这个功能关掉。
休眠状态是一种十分省电又十分省设备的模式,它将内存中的数据保存于硬盘中,使CPU也停止工作,当再次使用时需按开关机键,机器将会恢复到您的执行休眠时的状态,而不用再次执行启动Windows这个复杂的过程,所以除非迫不得已,最好不要取消这一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