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1i 开机显示掉电

楼主(2017-02-15):
X201I 开机显示掉电,再开还是显示一会掉电

网友:
散热方面,还有保护电路方面

网友:
散热 温控 基本供电等排查下

网友:
我也有一台在处理,还不清楚什么问题!

网友:
楼主有没查明问题啊  我也有一台

网友:
风扇和铜管一套换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