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a88t-m le主板开机秒掉,开几次后正常启动

楼主(2017-02-15):
如题,m4a88t-m le 1.02主板通电秒断,风扇几乎都来不及转。多开几次就正常启动了。进系统一切正常。下次启动还是一样。貌似哪里保护了。该怎么入手?

网友:
bios已刷到最新。。。

网友:
这板是有小排阻822的把它全部换了

网友A:
核心供电场管旁边的贴片电容,我曾经修过两块一样的问题,都是换的这位置附近,楼主可以不插4p要是不短,问题就在这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核心供电场管旁边的贴片电容,我曾经修过两块一样的问题,都是换的这位置附近,楼主可以不插4p要是不短,问 ...

不插4P一样的秒断。曾经看到一篇帖子,徐总说可能是双供电电路出现故障,但是没图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插4P一样的秒断。曾经看到一篇帖子,徐总说可能是双供电电路出现故障,但是没图纸。。。

你有没有换个电源试一下,是不是电源保护太敏感,

网友:
AMD的是不是桥问题?还是822?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有没有换个电源试一下,是不是电源保护太敏感,

谢谢你的热心!电源、CPU、内存全换了,就裸板也会这样,。

网友C:
加焊一下南桥试试,看有效果吗?

网友:
估计又是822惹的祸

网友D:
电压检测看一下 进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焊一下南桥试试,看有效果吗?

用风枪可以加焊吗?只有烙铁和风枪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压检测看一下 进bios

bios电压显示:
CPU: 1.232v,有时跳变到1.248V。CPU型号:x3 405e。被自动开核到x4 B05e。
3.3V: 3.216V
5V: 5.01V
12V: 12.33V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压检测看一下 进bios

换x2 270CPU后,CPU电压为1.39V。有没有这款主板的时序?

网友:
一般是什么故障会引起这种现象?

网友:
现在是有时又直接能开机,有时又开机断电,实在是郁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