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P 不开机 刷机报错 9

楼主(2017-02-15):
(无正文)

网友A:
重植CPU     应该 就OK

网友:
查逻辑码片的两根数据线是否正常

网友:
硬盘供电看了没?

网友B:
硬盘供电全都正常  楼上上说的逻辑码片是硬盘左上角的那个吧  有2个I2C 总线阻值都正常  另外这个板子是UMT的板子 大家都知道的

网友:
逻辑码片就是 U0301对吗

网友:
i2c 总线 阻直正常  电压测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植CPU     应该 就OK

别上来就让重植CPU  ……

网友:
硬盘上六个关键电阻打值

网友:
CPU 的三组I2C 组织都正常  电压1.8

网友B:
爱思刷机报错无效的序列号   今天又把硬盘放的修复仪上检测了下  硬盘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爱思刷机报错无效的序列号   今天又把硬盘放的修复仪上检测了下  硬盘是好的

空硬盘用爱思刷机就是刷不了,一定要用itneus刷机

网友:
itunes 刷了 也是不行的

网友:
学习学习学习

woaimeinv5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很有可能是CPU虚了

网友:
供电都正常的

网友:
哪6个电阻啊  大哥  能说清楚一点吗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盘供电全都正常  楼上上说的逻辑码片是硬盘左上角的那个吧  有2个I2C 总线阻值都正常  另外这个板子是UMT ...

断线了啊

网友:
测量一下硬盘的关键测量点,供电,数据等看看有没有异常

网友:
修好没有啊,什么问题,分享一下

网友:
查码片边上两个电阻的对地阻值 正常的应该在440左右 断线的在550左右

网友:
现在查到硬盘供电 3.0 1.8 1.2 都有了 NAND_TO_PP_TCKC这个信号电压没有 正常应该是1.8 对地阻值800多 但NAND_TO_PP_TMSC有1.8 码片是U0301? 两个数据引脚对滴480 左右 CPU到硬盘的2个片选阻值和电压都正常

网友C:
学习学习 路过
woaimeinv5
论坛禁止灌水!
详情

网友:
重心值CPU SHISHSHI

网友:
再看看,,阻值对不对,,

网友B:
确定是 CPU 的问题吗
woaimeinv5
不要什么问题都想到U上,U没那么容易坏。
详情

网友(2017-03-19):
修好了没有 我也有一个一样问题的,换硬盘还是一样

网友:
学习中 不吝赐教

网友:
我也遇过,不过重置硬盘就好了!

网友:
逻辑码片的两根总线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习学习 路过
论坛禁止灌水!

网友:
修好了没, 如果都正常,尝试一下修复底层。我就试过这个问题。

网友:
换u0301没有

网友:
不是二修机吧 硬盘不是本机的序列号不对

网友D:
那下载分真不容易学习

woaimeinv5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是不是硬盘问题 还是硬盘没焊好

网友:
学习学习,

woaimeinv5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定是 CPU 的问题吗

不要什么问题都想到U上,U没那么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下载分真不容易学习

论坛禁止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E:
路过学习学习。。。。。。

论坛禁止灌水!请回复些有意义的评论!

网友:
论坛禁止灌水!请回复些有意义的评论!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下载分真不容易学习

论坛禁止灌水!请回复些有意义的评论!

网友:
引用 网友F:

论坛禁止灌水!请回复些有意义的评论!

网友:
查那些分压电阻有没有掉...看分压下来的电压正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