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液晶显示器s788a维修

楼主(2017-02-15):
hkc液晶显示器s788a维修,开机显示器显示无联机信号,接上信号线黑屏,查主控板硬件无损坏,应该是固件坏,重新刷固件,机器恢复正常

网友:
程序坏了 还是 flash坏了

网友:
程序最容易坏了。

网友:
HKC的固件损坏的比较少

网友:
现在线路双固件就好了

网友:
楼主刷的是什么固件,分享下。

网友:
无图无真相哦 楼主

网友:
我们这里这个牌子销量不大,所以也没有遇上过

网友:
一般供电 都正常  就刷个程序 试试

网友:
程序坏的这么多啊

网友:
学习了,分析的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