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410掉电维修

楼主(2017-02-15):
板号DA0ZQ9MB6C0开机电流从0.002到0.006再掉到0.002,待机3V 5v正常,EC的供电,复位,ACIN,LID正常,南桥VCCRTC,RTCRST,SRTCRST正常,VCCSUS3_3及RSMRST,V5REF和EC发出的S5_ON掉电前都正常,此机偶尔开机电流可以上到1点多,加焊过南桥故障依旧,有修过此机此故障的朋友请给些提示!

网友:
先换南桥还是先换EC或是其它什么地方的故障引起的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