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热铜管不导热了,请问可以维修吗?

楼主(2017-02-15):
估计是漏液了,有没有办法修复?

网友:
不能修,只能换

网友:
修不了,只能换,,,

网友:
这个修不了只能换,中间的空心的部分不是真空了有空气进入就不导热了!

网友:
坏了就只能换,,,,,

网友:
等待高手回答,我都是换的,没有想到什么好办法修

网友:
应该是里面的冷却液干掉了

网友:
是不是想说 加空调那种制冷液体啊? 你转个孔 灌些制冷的液体进去嘛 然后再拿去专业焊的 把口焊住 或堵住嘛 就修好了 无聊的话题 举报你灌水了 又不是小小白

网友A:
换个新的呗
龙族精英
买原装很贵,不值得,某宝有散热铜管定做,已经买了一根,但是又要自己焊接散热片才能用,难度很大,很是麻烦。最好是能修复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新的呗
买原装很贵,不值得,某宝有散热铜管定做,已经买了一根,但是又要自己焊接散热片才能用,难度很大,很是麻烦。最好是能修复

网友:
直接订货换 应该也不贵

网友:
直接说,,有点晕,,这个东西还修??铁棒是可以磨成针,没错

网友:
耐热硅胶可以吗 固定就好了吧 叫他加个散热座子 不怕坏

网友:
这个换起来估计成本还低些

网友:
裡面封的是流体...沒流体就沒传導功能了

网友:
坏了就换个 没必要修 也不贵

网友:
厉害了 真的,里面是什么液体啊

网友:
平时都是换的,修好还真没听说

网友:
只能换,修不了,

网友:
一个管才多少钱,现在维修真的什么都修